[求助] 问一个encounter的问题

楼主(2011-09-15):
我用encounter时发现timeDesign报出的summary报告中,all paths那一项的条数竟然在我做完opt之后有变化????
根据userguide里的解释,all paths的数目应该是endpoint的数目,这就奇怪了,endpoint不应该是寄存器数目+输出端口数吗?
这些东西在一个设计中设计应该是不变的才对,为什么all paths的值会有变化?
求解啊!!!!

网友:
report_timing -nworst -max_paths
-nworst 和-max_paths 不一样, 出来的path都不一样的,

edi的也是一样的, timeDesign的 timing path多少是由-numPaths 来控制的,
all paths 是当前控制下的所有path, 包括violated和non-vilola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