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为什么关键路径的slack为正还会有violation?

楼主(2011-09-16):
各位兄弟姐妹,RT,我用DC综合的时候,用report_timing的命令来看关键路径发现slack是正值,可是我发现还会有一些violation存在,这个我就不明白了,这样算是通过了吗?请明白人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關於violation存在,可能不只timing violation
有可能是design rule violation
建議您可以試試看 report_constraints -all_violation看看所有的rule

网友(2014-08-23):
楼上的,你好,我用DC进行数字滤波器的综合,时序方面都MET,但是design rule violation了,可能是我的数字滤波器比较庞大,怎么都修不了,无奈直接进入APR了,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