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为什么关键路径的slack为正还会有violation?

楼主(2011-09-16):
各位兄弟姐妹,RT,我用DC综合的时候,用report_timing的命令来看关键路径发现slack是正值,可是我发现还会有一些violation存在,这个我就不明白了,这样算是通过了吗?请明白人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Violation有多大 ?你设置的clock uncertainty有多大 ?

网友:
这个不能说是看到负的就是要紧的, 正的就不用管

关键还是你加了多少margin, 有些负的大不大,哪些路径, 如果不重要的 那就不要紧啊,

关键还是看signoff standard, 还和后端的工作有关系,一般前端综合要多留很多margin给后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