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快门优先和光圈优先的区别

楼主(2011-09-16):
照片的好坏与曝光量有关,也就是说应该通多少的光线使ccd能够得到清晰的图像。曝光量与通光时间(快门速度决定),通光面积(光圈大小决定)有关。

    那么,为了得到正确的曝光量,就需要正确的快门与光圈的组合。快门快时,光圈就要大些;快门慢时,光圈就要小些。

    快门优先是指由机器自动测光系统计算出曝光量的值,然后根据你选定的快门速度自动决定用多大的光圈。

    光圈优先是指由机器自动测光系统计算出暴光量的值,然后根据你选定的光圈大小自动决定用多少的快门。

    手动模式是指你自己指定光圈的大小与快门的速度。

    光圈越大,则单位时间内通过的光线越多,反之则越少。光圈的一般表示方法为字母“F+数值”,例如F5.6、F4等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数值越小,表示光圈越大,比如F4就要比F5.6的光圈大,并且两个相邻的光圈值之间相差两倍,也就是说F4比F5.6所通过的光线要大两倍。相对来说快门的定义就很简单了,也就是允许光通过光圈的时间,表示的方式就是数值,例如1/30秒、1/60秒等,同样两个相邻快门之间也相差两倍。

    光圈和快门的组合就形成了曝光量,在曝光量一定的情况下,这个组合不是惟一的。例如当前测出正常的曝光组合为F5.6、1/30秒,如果将光圈增大一级也就是F4,那么此时的快门值将变为1/60,这样的组合同样也能达到正常的曝光量。不同的组合虽然可以达到相同的曝光量,但是所拍摄出来的图片效果是不相同的。

网友:
快门优先是先设置快门值,相机根据光线自动调节光圈值组合,快门优先则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