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run out of memory"

楼主(2011-09-16):
综合一个规模较大(100~200万门左右)的电路,用大约3G左右内存的服务器,综合到有关timing时候突然中断,并提示run out of memory,请问是内存不够用么?有什么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内存3G的服务器? 买新服务器吧。我们是16G的和50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好像内存是太小了···但我到内存大的服务器上综合,也run out of memory了,而且提示的"mem allocated 2718MB,request size 8316Byte"数据跟内存小的时候一样。是不是服务器分配给某一特定的综合进程,最高只提供2718MB内存,而我的设计需要更大内存?谢谢!

网友(2021-04-21):
我这阵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已解决,但原因不知是否相同,可尝试如下方法:
1. 使用 -64bit或 -full64来切换到64位尝试
2. 打开linux自带的任务管理器,里面快到要崩溃的时候看一下是否真的是虚拟内存不够了造成的,如果虚拟内存真的很小,加大虚拟内存。3条命令不必重启。
3. 使用 compile 代替 compile_ultra,最好吧map_effort先限制到medium尝试。如果解决则再 compile_ultra -increment 增量编译。如果没有解决,compile命令会在log里打印出比compile_ultra命令更详尽的信息。比如我的是在optimize dw_div_uns....时崩溃的,此时我的内存使用率直线攀升。后来看了一下代码中有个学生把模运算直接写成了%,导致dc在处理除法ip时占用了大量的内存,改掉代码重新compile就好了。
4. 如果使用了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设置,即允许dc使用多核编译时,会占用更多的内存,尝试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