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中 source latency

楼主(2011-09-16):
pt中设置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1 clk

默认launche path和capture都会有source latency的值

有什么命令可以让launche path有source latency,而capture path没有source latency

网友:
sage: set_clock_latency    # set clock_latency
        [-rise]                (specify clock rise latency)
        [-fall]                (specify clock fall latency)
        [-min]                 (specify clock rise and fall min condition latency)
        [-max]                 (specify clock rise and fall max condition latency)
        [-source]              (specify clock rise and fall source latency)
        [-early]               (specify early clock source latency)
        [-late]                (specify late clock source latency)
        [-clock clock_list]    (specify list of reference clocks)
        delay                  (clock latency)
        object_list            (list of clocks, pins or ports)

估计 -late , -early 可以具体控制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设了-early -late, tool 会自动选择最悲观的组合,所以 -early 0 -late 1 就可以了

楼主:
thanks for your answer. I will try it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