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烟气采样器应用注意事项和日常维护

楼主(2011-09-16):
烟气采样器器应用注意事项

  1.跟踪效率

  跟踪效率正常情况下至少达到95%。若不到95%,查明原因。

  2.每次采样结束后应先将采样枪倒转180度,关机瞬间拿出采样枪。

  3.沥青烟采样。沥青烟含多种有毒物质,故采样和分析人员要注意自身防护和操作安全。采样管采集浓度高的沥青烟样品后,应用环己烷或其他溶剂彻底清洗后,方可重复使用。沥青烟样品具有一定的挥发性,样品应及时处理和分析。样品保存要有专用干燥器,采有样品的和未经使用的滤筒要分开放置在不同的干燥器中。测试完毕后样品予以销毁。

  4.油烟采样需用与之配备的油烟烟枪和油烟滤筒,采样时讲油烟烟枪连接好管路,将干净的油烟滤筒放入烟枪。采样结束,采集了油烟的滤筒应立即转入聚四氟乙烯清洗杯中盖紧盖子,根据规定对样品进行测定和计算,样品不能在24小时内测定,可在冰箱的冷藏室中保存7天。

  5.压力传感器有时漂和温漂,每次开机使用,最好先校零。校零时,皮托管接嘴“ ”、“-”必须悬空。

  6.1)温度输入一般在下面情况采用:a.已知烟气温度;b.当静电比较大时,接上温度传感器无法测量;

  6.2)当烟道工况变化不大时,一个烟道一般要采多个样,可在第一次采样时测完成烟气温度后,下面几个样可不必测量。

  7.烟气温度传感器为铂电阻制作而成,用很细的铂金丝做成的,其抗震性很差,所以在使用时应轻拿轻放。其常温下电阻值应在108欧姆左右,如果电阻太小则为短路,如果太大则为开路,此时需要更换温度传感器;当温度传感器坏时,所测数据不对,必须输入烟气温度。

  8.1)湿量输入一般在下面情况采用:a:已知烟气含湿量;b:当静电比较大时,接上含湿量传感器无法测量;

  8.2)一个烟道一般要采多个样,当烟道工况变化不大时,可在第一次测完烟气含湿量后,下面几个样可不必测量。

  9.测完含湿量后,尽量将含湿量盛水桶中的水及时倒掉,将纱布拧干,避免含湿量体倒置,使水流入含湿量体内。

  10.传感器校零时烟气接嘴应抽入干净的空气,且应保证在1分钟以上。

  11.烟气采样泵的寿命受使用时间和采样时尘过滤效果的影响,使用一段时间应注意检查其采样流量,如果流量<0.51L/min应该检查气路是否有问题或因烟气泵薄膜灰尘太多,使泵抽气量不足,需维修或直接更换烟气泵;测量时,必须加装气水分离器,当滤芯变黑时,需更换。

  12.采样结束清洗传感器时,面板上烟气接嘴应悬空,应抽入干净的空气,清洗时间不得低于3分钟。

  13.当烟气排放流速很低(<2.5m/s)时,或烟道工况非常不稳定时,可以采用定量采样方式。

  14.干燥瓶的进出气口不能接错;否则冷凝水会被吸入主机造成故障。

  15.每个测点的采样时间和总采样时间的单位是**分**秒;每个采点到时间时,仪器显示屏会闪烁,并伴随报警声,提醒需更换下一采样点,滤筒编号应与滤筒本身编号相同。

  16.建议先保存,再打印,因为打印机所耗电流较大,突然插上打印机易造成仪器复位。

  17.警示:3-5次采样后,仪器保存前,应用无水酒精将采样泵清洗干净,以免泵里吸尘多,造成卡泵

  方法:将仪器置于定量采样状态(30L/min),打开清洗孔,在清洗口加30ml-50ml无水酒精用吸耳球缓慢加入泵清洗口中,把清洗口盖拧紧,对采样泵进行清洗,然后空转5分钟后即可。

  18.1)“内存清零”能够将以前的采样数据清零,应慎用。

  18.2)“标定”功能中的参数数据,平时不能改动,只有在仪器需要校准时才能改动。

  19.密码修改后,使用人员应牢记,但尽量不要修改其密码,以便以后对该仪器进行维护。

  20、干燥瓶内的干燥剂应有充分的干燥能力,由蓝变红约2/3时应及时更换,采样时应再备一瓶干燥剂。

  日常维护

  1.该仪器采样条件一般比较恶劣,可能回遇到高温、寒冷、潮湿等环境,在此种条件下,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和仪器的安全使用,遇到强静电的情况下,烟枪与主机最好接大地,仪器应置于赶在,避阳处,如遇高温地面或潮湿地面,最好用隔热、隔湿材料垫铺一下,以免温度过高影响仪器使用。

  2.仪器设计时尽量考虑了防静电、抗干扰能力,如遇强静电、高干扰环境时,也可能对仪器使用产生一定干扰,此时应拔掉测温棒或含湿量传感器插头,可以直接输入烟气温度和含湿量,使用时主机与周围的金属物体应绝缘。

  3.现场采样时,所接主机电源一定保证220V50HZ交流电(配直流电源箱除外)。

  4.应每3个月配备的直流电源箱进行充电,充电时间不小于5小时。

  5.泵连续使用500小时左右,应注意清洗,将泵设置流量30L/min,将清洗口倒入少许酒精,运转5分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