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ripple counter添加时序约束

楼主(2011-09-16):
像这种既是数据线又是时钟线的模块,如何进行时序约束

楼主:
寻了个方法如下:
    首先,在不设置TC(timing constraints)情况下,进行一次编译(compile)
    然后,从生成的网表(netlist)中,找出相对应的寄存器,使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设置时钟约束
    最后,将这些约束添加进来,再进行一次编译(compile_ultra)

e.g.       DFF  div2_reg  (.D(n0), .CK(Clk),    .Q(div2), .QN(n0));
            DFF  div4_reg  (.D(n1), .CK(div2),  .Q(div4), .QN(n1));
       Note: DFF -> posedge

      div2_reg:
          create_clock -name Clk -period 1000 -waveform {0 500} [get_port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5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1 Clk
          set_propagated_clock Clk

      div4_reg: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div2_reg -source Clk -edges {1 3 5} div2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4    div2_reg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5 div2_reg
          set_propagated_clock div2_reg

  Note:
    1、先compile一次,再compile_ultra一次,一方面可以避免formal verification不通过,一方面可以减少一定的面积
    2、对于复杂的异步逻辑,只能通过post-simulation确保时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