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 fir use reloadable coefficient的用法

楼主(2011-09-16):
最近用到系数可以重新配置的fir滤波器,调用xilinx提供的ip core,使用了use reloadable coefficient功能,但有以下几点疑问,哪位有用过的大虾能否指点迷津下
1、使用use coefficients reloadable之后,仍需导入.coe文件,这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此时滤波器系数不是由coe_din输入了吗?
2、number of coefficient sets的作用是什么,与导入的.coe系数个数有关系。
3、_reload_order.txt中的系数顺序是说coe_din输入系数的顺序还是coefficients file文件的顺序,还是两者都需要按这个顺序?

网友:
.coe为xilinx的部分IP初始化文件,示波器,RAM都能使用.coe文件进行初始化,滤波器的IP核xilinx只提供了结构,具体的系数需要.coe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这个我知道,我问的是如果用到系数是由外部配置的,这个coe文件就不需要了吧,或者需要是用来做什么的,初始化吗?

网友:
第一个问题:导入.coe文件,相当于给滤波器一个默认的系数,可能是软件需要的。如果你不重新输入滤波器系数,就默认这组系数了。
第二个问题:那个参数要跟系数个数相同,比滤波器阶数大1。(对称的情况下,例如阶数为32,该参数为33,实际滤波器系数取17)
第三个问题:你用matlab生成的系数文件,需要反过来装入XILINX中。
希望您能试一下,这是我小小的看法~~~以上都是系数对称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答很详细,很是受用,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事,但愿能帮助您~

网友(2011-11-23):
用xilinx ise12.4的CORE FIRV5.0生成了FIR滤波器

其中设置了使用系数重载功能,

但是在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系数无法正确的配置进去,

求解。

我是这样想的,首先不采集数据,coef_ld先高后低,然后coef_we使能一直为高,接着输入49个系数。(滤波器是49阶的)

但是这样系数配不好,无法得到正确的结果。

有没有高手弄过系数重配的,还请帮下忙解释下,谢谢啊。

还有1个问题,生成的滤波器中,输出口rfd在无数据输入情况下,会一直为高。但是datasheet上第44页说,可以利用coef_ld来强制rfd为低,可是rfd为滴说明已经在采集数据了,这怎么理解的,我不太清楚。

求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你得分情况,在DA FIR里面,coef_ld一旦拉高,就指示要开始采集新的系数了,滤波器同时就停止工作了,直到采集完一组新的系数,采集的时间有公式,这个你得在datasheet 里面看,而在transpose FIR和systolic FIR里面,coef_ld拉高滤波器并不停止工作,直到采集完一组新的系数后滤波器才采用新的系数重新工作,采集的时间是系数的长度加一个时钟码片,采集的时间一定要保证足够,不然肯定不能正常工作,同时要注意此时采集的系数要re-order,不然结果也不对,re-order的顺序也要看datasheet。还有RFD是系数采集指示信号,coef_ld拉高会迫使RFD为低,表示一组新的系数还没采集完毕,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最近也在学习滤波器的Reload功能,这是我的理解,望多交流。

网友(2015-04-14):
回复 网友E:

你好,看见你的回复了,很受用,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能回复一下下面链接的问题吗?不胜感激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82731&extra=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FIR滤波器的系数重载功能,下面是我发的帖子,希望能得到你的解答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82731&extra=&page=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FIR滤波器的系数重载功能,下面是我发的帖子,希望能得到你的解答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82731&extra=&page=1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FIR滤波器的系数重载功能,下面是我发的帖子,希望能得到你的解答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82731&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