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smic13工艺assura提取电阻值的问题

楼主(2011-09-16):
小的用的工艺是smic13,在用assura提取电路后仿真参数,打开提取参数的电路,提取的管子参数是正确的,电阻值表面上看也是正确的,但是看了电阻的属性之后却发现其实电阻值是不正确的,不管多大的电阻提取的电阻值都是一个值,请问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还是厂家给的提取文件就又问题?????有没有人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啊????帮帮忙。

网友:
PDK中的参数不匹配,或者传递不正确。还是下一个最新版本的试试看

网友:
你怎么设置的?一般不用改什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请问是下载新的pdk版本还是下载新的规则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基本上没有什么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新的PDK,当然PDK中也包含新的rule

网友(2012-01-12):
TSMC018MM同样的情况,超级纠结郁闷中。。。

网友:
非常有用。
多谢了。

网友(2015-12-03):
楼主,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问题的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6-11-07):
为什么我的PDK下面没有Assura的规则文件,只有calibr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