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产品电路中常见的电流电压转化所用到的电源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1-09-16):
线性稳压器 LDO

ME1117
800mA
SOT223/TO252
?
ME6211  500mA
SOT23-5L/SOT89

ME6201
100mA
SOT89 电源IC的各个型号及参数.pdf (179.91 KB , 下载次数: 10 )
ME6219  300mA
SOT23-5L
?
ME6206
300mA
SOT23/SOT89

双路线性稳压器 LDO
ME6401
400mA
SOT23-6L

升压型DC/DC转换器
ME2100
100KHz
SOT23SOT89
ME2106
100KHz
        SOT23SOT89
ME2206
100KHz
        SOT23SOT89

DC/DC反转芯片
ME7660
10KHz
SOP8/DIP8
电压检测器
ME2801
10mA
SOT23 SOT89 TO92

ME2802
10mA
SOT23 SOT89 TO92
?
锂电池充电芯片
ME4054

SOT23-5L

智能电表芯片系列
HYM3231
        高精度、带温补,I2C,实时时钟芯片
    SOP16
HYM8025
        高精度,I2C,实时时钟芯片                   SOP14
HYM8025T        高精度、带温补、I2C,实时时钟芯片
    SOP14
HYM3085
        高速、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芯片
    DIP8/SOP8
HYM3082
        高速、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芯片
    DIP8/SOP8
RTC芯片系列(时钟电路)
HYM1302
        双电源供电的SPI串行时钟/日历芯片
    DIP8/SOP8
HYM8563
        低功耗I2C串行实时时钟/日历芯片

    SOP8/MSOP8
HYM1307
        56字节RAM的I2C串行时钟/日历芯片

    DIP8/SOP8
HYM1381
        低功耗SPI串行时钟/日历芯片

    DIP8/SOP8
电源芯片系列(DC-DC转换电路)
HYM2575
       1A降压型开关电压变换器芯片
   TO220/TO263
HYM2576
       3A降压型开关电压变换器芯片
   TO220/TO263
HYM2596
       3A降压型开关电压变换器芯片
   TO220/TO263
HYM1937
       白光LED升压型变换器芯片
           SOT-23
HYM3406
       600mA同步降压型稳压器芯片

   SOT-23
HYM1615
       微功率升压型DC-DC转换芯片
           SOT-23
HYM1945        双路输出微功率正负压DC-DC转换芯片
   MSOP10
接口芯片系列(驱动收器)
HYM232
      RS232驱动接收器芯片

           DIP16/SOP16
HYM485
      低功耗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芯片
   DIP8/SOP8
HYM487        低功耗限摆率RS-485/RS-422收发器芯片
   DIP8/SOP8
LED驱动车充芯片系列
6003
      2A/升压LED驱动/12个1W  LED串联

   SOP8
6004
      3A/升压LED驱动/12个1W  LED串联

   TO252
6007
      2A/升压DC/DC耐压32V,内置MOS管
           SOP8
6001
      2A/降压DC/DC耐压40V,车充IC
34063+MOS管/2576+358方案
SOP8-EP
6002
      2A/降压DC/DC耐压40V,车充IC
34063+MOS管/2576+358方案
SOP8-EP
4054
      线性锂离子电池充电器

          SOT-23
1501
      4A/降压DC/DC耐压40V,电源IC
        TO220-5L/TO263-5L
1507
      3A/降压DC/DC耐压40V,电源IC

TO252-5L
1509
      2A/降压DC/DC耐压40V,电源IC
        SOP8
1513
      2A/降压DC/DC耐压18V,电源IC

SOP8
1410
      2A/降压DC/DC耐压18V,电源IC

SOP8
4012
      12A/降压DC/DC耐压32V,电源IC
        TO252-5L
马达驱动芯片系列
Lb1836
马达驱动芯片
三洋原装
MFP14
Lb1838
马达驱动芯片
三洋原装
MFP14
Lb1936
马达驱动芯片
三洋原装
SOP16

具体的芯片型号请下载附件查看,请顶帖,谢谢

网友(2011-11-06):
这种小电源芯片的牌子大把,立隆贝岭德信圣邦微都有,你这只贴一个牌子不会是代理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