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的后仿网表数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16):
各位帅哥,最近发现提取的hspice后仿网表当中有两个奇怪的现象:
(1)顶层pin name之中的VDD:5 , 这个dd在后面搜不到,纯搜VDD能搜到,但都是N_noxref_VDD:_c_234234_n的这种形式,看不懂是啥意思;如果不理后面的数字,跑出来的结果就不对,但是又不知道怎么修改;
(2)顶层pin name之中的纯数字,也看不懂啥意思,下面的注释似乎是说此数字对应GND的,但是不理这个数字,实际用字母表示的pin脚数目也够了,这个也跟奇怪。
哪位大牛能告诉一下什么原因,谢谢了@

楼主:
上面的问题大致弄懂了,还有个疑问,就是hspice网表中的冒号是什么意思?比如:
c9999 N_noxref_GND18:_c_123489_p net2 10f
这个gnd18后面的冒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个点开出很多枝?

楼主: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它连续几行是这个样子的:
c9999 N_noxref_GND18:_c_123489_p net2 10f
c9998 N_noxref_GND18:_c_123488_p net3 10f
c9997 N_noxref_GND18:_c_123487_p net4 10f
应该就是这三个电容连的是同一根线吧?在顶层调用是否应该这样描述:
V99 N_noxref_GND18 0 DC=0

这样各点就连上了,是吗?

网友(2014-01-21):
c9999 N_noxref_GND18:_c_123489_p net2 10f
这行应该怎么理解,小弟至今没有弄明白,求教了

网友(2019-07-24):
请问应该怎么处理,有没有直接用.connect语句的,在做后仿也碰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