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有关clock balance的问题

楼主(2011-09-16):
在icc中create_generated_clock 创建的几个时钟可以放在一起balance么?望指教。

网友:
当然了,必须的

缺省做clock_opt , master clock和generated clock会自动balance的,因为ICC认为他们是
同源group, 自动balance

如果效果不行, 手动调下

网友:
不是可以, 是必须, generated clocked 与其 clock root 要 bal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如果我想让这几个时钟之间有一个偏移量,除了手动插入buffer外,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
Usage: set_inter_clock_delay_options    # set inter clock delay balance options
        [-balance_group source_objects]
                               (set a list of clocks as a group for balancing)
        [-balance_group_name string]
                               (clock group name for clocks under -balance_group)
        [-delay_offset float]  (delay offset)
        [-offset_to source_objects]
                               (list of clock the offset applies to)
        [-offset_from offset_from_obj]
                               (clock the offset applies from)
        [-offset_from_group string]
                               (clock the offset applies from a balance group)
        [-target_delay_clock target_clock_obj]
                               (list of clocks to get a target delay)
        [-target_delay_value float]
                               (target delay value)
        [-honor_sdc boolean-string]
                               (honor latencey defined in SDC)

这个可以调整各个clock tree latency之间关系的,

用完了

balance_inter_clock_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你说的这个不同source是可以的,但是同source是不可以的,cts时会自动平衡同source的几个generated clock。目前是通过手动调的,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简便的方法。

网友:
可以用 set_clock_latency  一开始设不同的target值就行了,

set_inter_clock_delay_options   为啥不能设置在同源clock上啊,应该可以的啊
就是设offset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同源clock上的所有generate  clock,cts会自动平衡,设置inter clock option没有用。不过设置target没有试过。

网友:
可以试下, 有时候故意会把某些subtree做的latency和主tree不一样,

为了timing或者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