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2与IM2在低中频下混频中的区别

楼主(2011-09-16):
近日看了多篇论文,但是对IP2与IM2在下混频器中的区别特别模糊,也不知道从哪里问起,想请高人系统的分析一下。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或者请高人分析下IM2是怎么影响混频器的,作用有多大,拜托了

网友(2021-07-08):
目标信号相邻信道的两个干扰信号频率相减产生的零中频拍频分量,在目标信号进行下混频到零中频后对目标信号产生直流失调,影响大小跟IP3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