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庆祝第一次移植工程至xilinx平台成功,顺便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9-16):
哥6年才和xilinx有第一次亲密接触,历经5天才今天总算看到了和设计一致的结果。
具体背景请参看本人前几贴。总结一下:原设计一点问题都没有,ASIC,ALTERA平台验证都没问题。关键问题出在了XST将单端口RAM(用行为级描述的)综合错了,写完读出来全是0。将所有的单端口RAM替换后,功能全部正确,但就是计算结果和实际总是差了固定值。今天终于把这个小问题也解决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如下:
1,我将一个单端口RAM用其IP实现,第一次产生的时候生成了*.v,*.xco等文件,实际结果不正确,差固定数。于是另建一个工程重进行行为级仿真,发现是用IP多计算一级流水。于是返回正式工程重新点击xco文件重新参数化生成了核,可是还是不正确。但仿真工程就算布局布线后仿都正确。今天实在没招了,足够比较文两个工程的源文件,发现两个工程中就一个单端口RAM的*。v文件内容不一样(这个RAM的*xco文件一样),差别就在实际工程中的*.v文件中仍然将输出寄存了!这导致读出的数据差一拍,结果也就差了固定数,最后将实际工程中的*.v删除后重新生成,结果完全正确。
2,我糊涂了,本人第一次用ISE不知道,综合时是以*.v,为准还是以*.xco?,为什么重新生成*.XCO对应的*.v没更新??ISE中用IP应该怎样用?该注意什么?当然这些问题手册上都有,就是懒得看了,有明白人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自己看手册吧,都6年了,还没养成习惯?

楼主:
哈哈,楼上的哥们,哥们我看惯了Altera的资料手册不愿意再看Xilinx的,谁让狗屎的XST综合器有问题呢!要不然哪来这么多破问题!再说到了我这年纪有激情跟刚工作的一起去查问题就不错了,具体的细节问题我已经不太管了,只是好奇为什么xco文件更新,ip按理说也已经更新,为什么.v文件没有更新呢??还有你不愿意回答,你可以不回啊,没必要这么说吧??

网友:
我们老大工作十年了,调试东西时还不是一起调试,RTL设计师,软件工程师,fpga原型验证工程师,都要在一起调试。他们都有十年工作经验的。

楼主:
楼上的肯定在公司里吧?公司里肯定是这样的。其实我也喜欢公司里的那种氛围。无奈从我做研究生课题开始就跟研究所打上交道了,算上毕设那一年多,我已经在这种单位快8年了。国企就这德行,熬资历。而且研究所培养的是全才,从方案论证写报告,跑军方,到画板子、做算法仿真、写rtl代码、写嵌入式c代码,调试、原型验证、测试、写文档,我们都得做。时间久了,也就腻了,好多同事就是混日子了,呵呵。

楼主:
查了资料,应该以*.xco文件为准啊!!*.v用于仿真,为什么.v不更新影响最终结果呢??求解答!!!

网友:
没遇到过.v文件不更新的情况,你每次生成IP都不更新.v?
而且,平台移植,最好是用IP,altera xilinx的低层元器件不完全一样的

网友:
我也移植过一些程序 从xilinx到altera上 发现fifo的数据顺序两家做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