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mmsim61时出现installscape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1-09-16):
我在redhat linux AS4下安装了ic5141,随后安装mmsim61时出现以下错误怎么办?

Extracting InstallScape version

for platform lnx86 in /home/install/mmsim

./SETUP.SH: line 814: uncompress: command not found

Starting up InstallScape in GUI mode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to :0.0

If you do not see the InstallScape console

window or the it seems to be hanging then kill this

process.

Set your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a proper

value and manually start InstallScape by typing:

/home/install/mmsim/iscape/bin/iscape.sh /home/install/mmsim/MMSIM61_lnx86.Base/CDROM1:::/home/eda/cadence/mmsim61

/bin/sh: /home/install/mmsim/iscape/bin/iscape.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1) 好像系统没有uncompress命令。你应设好它的路径或装一个;
2)你没装iscape或没设好路径。

楼主:
已解决:ln -s /bin/gzip /bin/uncompress

网友(2011-11-13):
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2012-08-17):
iscape如何装啊?

网友(2013-10-02):
学习安装mmsim中

网友(2015-04-13):
回复 网友A:

   多谢,这个方法可用,已解决

网友(2016-06-23):
多谢,成功解决

网友(2016-12-30):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问题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决办法:

去网上下载了一个libXp.so.6安装包,然后以root身份在linux中进行安装(运行命令:rpm -Uvh libXp-1.0.0-8.i386.rpm),安装成功以后,重新安装installscap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前两个问题又出现了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0-05-25):
   Thank you, this method is available, has been resol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