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df文件中的问题

楼主(2011-09-17):
各位,
     最近在看一个sdf文件,发现sdf中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interconnect,就是互联线的延迟;另一部分是cell的延迟。但是对比标准单元库提供的单元信息,发现sdf中的比库中的有很大差别,不知道是为什么?
     另外为什么cell的延迟信息中有负值呢,这表示的什么意思?

网友:
负值表示crosstalk引起的, 有时候interconnect部分也有负的,

你可以控制write_sdf -no_negative 等, 这些负的就是0 了,

有时候cell delay的计算点使得不在查找表以内,当然有可能违反.lib的值了, 以计算的为准

网友(2014-06-12):
回复 网友A:

    这样会不会引起仿真的准确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