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时出现的负沿检查是什么

楼主(2011-09-17):
各位,
      我在做后仿的时候,发现有一种检查是对negative timing check,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在查带有这种信息的标准库,发现其中一个系统函数$setuphold(),不知道它具体是如何检查setup和hold time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
setup的检查在时钟沿之前则为正,如果setup检查在时钟沿之后则为负;
hold的检查在时钟沿之后为正,如果hold检查在时钟沿之前则为负。
详细信息可以参考verilog文档或者仿真工具的手册。

网友:
实际上都和timing check 有关,楼主可以先看看pt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