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端口上拉了还能做数据口吗?

楼主(2011-09-17):
请问端口上拉了还能做数据口吗?
平时把接地的跳线断开,就上面通过10K的电阻接3.3V,
还能用做LCD的数据线接口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
最好不要用,一般数据总线的驱动能力很小的,上拉了以后会是波形变形比较严重,

网友:
最好不要用,一般数据总线的驱动能力很小的,上拉了以后会是波形变形比较严重,实在要用的话也不能算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