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逐次比较型ADC(模数转换器)

楼主(2011-09-17):
什么是逐次比较型ADC(模数转换器)

1.转换方式
2.电路结构
逐次逼近ADC包括n位逐次比较型A/D转换器如图11.10.1所示。它由控制逻辑电路、时序产生器、移位寄存器、D/A转换器及电压比较器组成。

11.10.1逐次比较型A/D转换器框图

3.工作原理
逐次逼近转换过程和用天平称物重非常相似。天平称重物过程是,从最重的砝码开始试放,与被称物体行进比较,若物体重于砝码,则该砝码保留,否则移去。再加上第二个次重砝码,由物体的重量是否大于砝码的重量决定第二个砝码是留下还是移去。照此一直加到最小一个砝码为止。将所有留下的砝码重量相加,就得此物体的重量。仿照这一思路,逐次比较型A/D转换器,就是将输入模拟信号与不同的参考电压作多次比较,使转换所得的数字量在数值上逐次逼近输入模拟量对应值。
11.10.1的电路,它由启动脉冲启动后,在第一个时钟脉冲作用下,控制电路使时序产生器的最高位置1,其他位置0,其输出经数据寄存器将1000……0,送入D/A转换器。输入电压首先与D/A器输出电压(VREF/2)相比较,如v1VREF/2,比较器输出为1,若vI< VREF/2,则为0。比较结果存于数据寄存器的Dn-1位。然后在第二个CP作用下,移位寄存器的次高位置1,其他低位置0。如最高位已存1,则此时
vO=3/4VREF。于是v1再与(3/4VREF相比较,如v13/4VREF,则次高位Dn-21,否则Dn-2=0;如最高位为0,则vO=VREF/4,与vO比较,如v1VREF/4,则 Dn-2位存1,否则存0……。以此类推,逐次比较得到输出数字量。

为了进一步理解逐次比较A/D转换器的工作原理及转换过程。下面用实例加以说明。
设图11.10.1电路为8A/D转换器,输入模拟量vA=6.84VD/A转换器基准电压VREF=10V
根据逐次比较D/A转换器的工作原理,可画出在转换过程中CP、启动脉冲、D7D0D/A转换器输出电压vO的波形,如图11.10.2所示。
由图11.10.2可见,当启动脉冲低电平到来后转换开始,在第一个CP作用下,数据寄存器将D7D0=10000000送入D/A转换器,其输出电压
v0=5VvAv0比较,vA>v01;第二个CP到来时,寄存器输出D7D0=11000000v07.5VvA再与7.5V比较,因vA<7.5V,所以D60;输入第三个CP时,D7D0=10100000v0=6.25VvA再与v0比较,……如此重复比较下去,经8个时钟周期,转换结束。由图中v0的波形可见,在逐次比较过程中,与输出数字量对应的模拟电压v0逐渐逼近vA值,最后得到A/D转换器转换结果D7D010101111。该数字量所对应的模拟电压为6.8359375V,与实际输入的模拟电压6.84V的相对误差仅为0.06%

11.10.2 8位逐次比较型A/D转换器波形图

4.特点
(1)转换速度:(n+1)Tcp.速度快。
(2)调整VREF,可改变其动态范围。

.转换器电路举例
常用的集成逐次比较型A/D转换器有ADC0808/0809系列(8位)、AD575(10)AD574A(12)等。
11.10.1
4位逐次比较型A/D转换器的逻辑电路如图11.10.3所示。图中5移位寄存器可进行并入/并出或串入/串出操作,其F为并行置数端,高电平有效,S为高位串行输入。数据寄存器由D边沿触发器组成,数字量从Q4Q1输出,试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

11.10.3 4位逐次比较型A/D转换器的逻辑电路

:电路工作过程如下:
当启动脉冲上升沿到来后,FF0FF4被清零,Q51Q5的高电平开启G2门,时钟CP脉冲进入移位寄存器。在第一个CP脉冲作用下,由于移位寄存器的置数使能端F已有0变为1,并行输入数据ABCDE置入,QAQBQCQDQE=01111QA的低电平是数据寄存器的最高位置1,即Q4Q3Q2Q1=1000D/A转换将数字量1000转换为模拟电压vO,送入比较器C与输入模拟电压v1比较,若输入电压vI> vO,则比较器C输出vC1,否则为0。比较结果送D4D1
第二个CP脉冲到来后,移位寄存器的串行输入端S为高电平,QA01,同是最高位QA0移至次高位QB。于是数据寄存器的Q301,这个正跳变作为有效触发信号加到FF4CP端使vC的电平得以在Q4保存下来。此时,由于其他触发器无正跳变脉冲,vC的信号对它们不起作用。Q3变为1后建立了新的D/A转换器的数据,输入电压在与其输出电压vO相比较,比较结果在第三个时钟脉冲作用下存于Q3……。如此进行,直到QE10,使Q510后将G2封锁,转换完毕。于是电路的输出端D3D2D1D0得到与输入电压v1成正比的数字量。由以上分析可见,逐次比较型A/D转换器完成一次转换所需的时间与其位数和时钟脉冲频率有关,位数愈少,时钟频率愈高,转换所需时间越短。这种A/D转换器具有转换速度较快,精度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