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芯片引脚分配的问题

楼主(2011-09-17):
大家好,这几天在看 DDR2 SDRAM 控制器的IP核,调用这个IP后,再没有添加别的东西了,然后编译。因为调用IP的时候 QII 给出了testbench,所以想仿真下。

     但是现在出问题了,编译的时候到了布局布线这块就过不去了,提示分配引脚失败。就结束了。

     有人说 Q II 有自动分配引脚的功能,所以想请教下,怎么设置这个自动分配引脚呀,多谢啦。

网友:
1、生成DDR2 IP核,根据你的板卡选择合适的速度等级和DDR2参数模块
2、将example_top.v设置成顶层,这个可以满足你验证DDR2_IP核,记得添加相应的*.v信号
3、运行你生成DDR2核时自带生成 (ddr2ip核名称).tcl,并添加(ddr2ip核名称).sdc到工程中
4、直接编译或者加SignalTap都可以,第3步是最重要的,userguild你可以看看

楼主:
多谢啦,我运行了自带的tcl文件,果然可以编译通过了,但是tcl并没有分配引脚,只是修改的输出引脚的IO standard。
请问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正在画电路图,有资料说最好要quartus自动分配管脚,但是却找不到如何自动分配,请教您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不会,现在也没搞懂,爱莫能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