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timing check的问题

楼主(2011-09-17):
Design中的path在做timing check的时候, 应该不是只有同步时钟才会做的吧,异步时钟也会去做timing check的?是不是有同源异步时钟和非同源异步时钟的区别?
             各位高手,菜鸟请教了。

网友:
是的, 如果是异步时钟check,你应该知道是不是false path,一般来说都是false path,

同源clock的之间的path 还属于正常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