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删除CTS绕线的问题

楼主(2011-09-17):
请教各位大牛:
    我在时钟树的时候将时钟绕线做完了,但是我现在想把绕好的时钟线删除,有什么命令能直接选中一次性删除的吗?

网友:
有啊
editDelete -type CLOCK

如果clock 是fixed 属性的话
还可以
changeAllClcokStatus -nofixClkWire -noFixClock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不过是-use
   editDelete -use CLOCK
    谢谢斑竹支持!

网友:
sorry ,

是 -use CLOCK

网友:
重来就是

网友:
楼主做完时钟树后,他不是会插入一些clkbuffer吗,他的网表关系会变化的吧,你删除连线,但他的连接关系还在啊,楼主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比如定义NDR ,重新route,
或者重新route下玩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