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虾们 帮我 VHDL 注释下

楼主(2011-09-17):
七段数码管译码器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eg7dec_1 IS
PORT
  (
  num: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dout: 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END seg7dec_1;
ARCHITECTURE a1 OF seg7dec_1 IS
    BEGIN
with num select
DOUT<=“1111110” when “0000”,
“0110000” when “0001”,
“1101101” when “0010”,
“1111001” when “0011”,
“0110011” when “0100”,
“1011011” when “0101”,
“1011111” when “0110”,
“1110000” when “0111”,
“1111111” when “1000”,
“1111011” when “1001”,
“0000000” when others;
END a1;

网友:
这个还用注释?前3行是调用的程序包,包括一些数据类型定义以及操作符定义;entity就是定义接口;architecture里面目前只有一个case语句,用于译码操作。以上,有什么问题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