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开始学习电子设计,怎么看懂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1-09-17):
如题,小弟刚开始学习NB设计,老大给的电路图实在看不懂,请教高手指点!1

网友:
NB 是啥, 是电子线路图还是 IC设计的schemat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NB ,笔记本。呵呵 对不起啊,没写清楚。就是看不懂笔记本主板设计的原理图(schematic)啊,我是刚开始学习这个的,请版主给点意见!!以前学得模电数电都忘了……

网友:
去电子线路版也问问,这边主要是做IC 后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