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iled to build VDB。cannot submit DRC run。

楼主(2011-09-18):
这个怎么解决,确实不太懂啊,以前没碰到这种问题的

楼主:
自己顶起,那位帮助解决一下

楼主:
希望高手能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有一个可能:你版图里面不小心弄进去了一个schematic的symbol。你可以一部分一部分的做DRC,慢慢找原因!

网友(2012-10-15):
回复 4# xiongzhh 您好!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是这样的,但是我应该怎么显示错加的那些symbol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DRC 的时候好像可以选择某一区域,哪一个失败就表示那里面有问题,再慢慢放大看吧。。。

网友(2012-12-06):
我最近也遇到failed to build VDB。cannot submit DRC run。我解决方法是:在drc rule中include memory 将include相对路径改为绝对路径,OK

网友(2014-07-08):
回复 网友B:

   果然是,哈哈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土办法,把版图所有层不显示,然后全选,看看那一块有个小点,就是放错的器件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