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max_transition加buffer的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2011-09-18):
如题,哪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
增加驱动能力啊, slew自然就好了啊

网友:
应该是叫做减少Driver的Load。
通过加Buffer的方式,减少 Driver的Load,这样在transition就变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3楼真确。

网友(2011-10-28):
具体怎么加,还要看情况而言

网友:
一般插在中间段,物理位置上

ecoAddRepeater -relativetoSink 0.5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这个命令得注意哦,很容易加到不是你想要的位置上。
稳妥天,还是-loc吧。
反正后端都是体力活。

网友:
这样的,

我上次试了下 -radius 0.2  ,一般没问题, 我是说放在要加的pin的旁边,

中间地段没试过,

网友(2012-06-05):
在route阶段,后端工具会以max_transition设置值为上限,对max transition所约束的设计进行走线。
若有信号走线超过这个上限,工具会在这个信号路径上加buffer。
    之所以会出现transition过大,还是可以理解为后一级的负载电容过大引起。对于任何一个有输入和输出
的standard cell,logical library里面都定义了输入引脚的fanout_load、max_transition,以及输出引
脚的max_fanout、max_transition。可以根据max_fanout/fanout_load,估算某个cell可以驱动另外
多少个cell。我个人认为max_fanout/fanout_load值大于10比较合理,若小于1,很可能会出现transition
time很大。

网友(2014-06-16):
回复 网友C:

    他的意思应该是fanout_load的总和吧!

网友(2014-09-29):
脚本处理      最后点亮加的cell  一个一个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