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楼主(2011-09-18):
请问各位大哥在破解synopsys的软件时遇到(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该怎么处理呢?
[root@localhost Desktop]# lmlis
2:23:47 (lmgrd) -----------------------------------------------
2:23:47 (lmgrd)   Please Note:
2:23:47 (lmgrd)
2:23:47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2:23:47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2:23:47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2:23:47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2:23:47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2:23:47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2:23:47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2:23:47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2:23:47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2:23:47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2:23:47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2:23:47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2:23:47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2:23:47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2:23:47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2:23:47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2:23:47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2:23:47 (lmgrd)
2:23:47 (lmgrd) -----------------------------------------------
2:23:47 (lmgrd)
2:23:47 (lmgrd)
2:23:47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2:23:47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2:23:47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root@localhost Desktop]#  2:23:47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谢谢!

楼主:
我按Synopsys® Common Licensing Administration Guide上说的做了,但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2011-10-31):
同问。。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看一下license文件第一行的hostname和portnumber,跟本机的是不是能对上。。

一般hostname填localhost应该就ok了。
portnumber一般用不用修改。

网友A(2011-12-16):
你如果运行了其他的license,或者运行了该版本的license,可能已经打开这个端口,关掉license,重新打开应该可以解决问题(lmdown)

网友:
   灰常正确,谢谢!!!

网友(2012-02-16):
回复 网友B:

    还没解决掉,头疼啊,求指导

网友:
回复  xhwubai

     还没解决掉,头疼啊,求指导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也是这个问题  加我QQ交流下吧  511644215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助大大这个怎么解决呀,用虚拟机安装 sentaurus在验证license时出现(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运行 GENESISe时出现
License lookup failed: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Feature:       swb_all
License path: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8,14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 feature is "swb_all"

网友(2012-04-04):
同问,大家帮我看看我的license有问题没有?
# FGPA Compiler II license file
# By PadsPCB and Strejda
#SERVER zhang.lc  27000
SERVER zhang.lc 88532e9a3233  27000
DAEMON snpslmd /usr/eda/syn/scl/scl_v10.9.3/amd64/bin/snpslmd

FEATURE SSS snpslmd 1.0 31-dec-2020 uncounted 0E80A654830CD048E64E \
        VENDOR_STRING="69656 d1d88 34cc3 376ae 0210e 381b3 ed9a4 23589 \
        aa9a3 196" HOSTID=88532e9a3233 ISSUER="Team ZWT 2006" \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NOT DELETE THIS \
        SSS KEY]" SN=RK:1978-0:001224:0 START=1-jan-2006

PACKAG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19.12 D0509041F384D15BBF2C COMPONENTS="A3200DX A42MX A500K A54SX \
        A54SXA A7 ACEX1K ACS ACT2-1200XL ACT3 ALTGEN1 ALTGEN2 APEX20K APEX20KC APEX20KE APEXII \
        ARKOS-A ARKOS-B ARKOS-C ARKOS-D ARKOS-E ARKOS-Ice ARKOS-Mcomp ARKOS-Rtlcomp ARKOS-Scomp \
        ARKOS-Simul ARM7TDMI ATMEL ATMWB_ATMLAYER ATMWB_UTOPIA" ck=241
PACKAGE EFA_Synopsys_2 snpslmd 2019.12 4070C051ADEE0EE3F122 COMPONENTS="BC-FPGA-HDL BC-FPGA-VHDL \
        BC-HDL BC-Schedule BC-VHDL BOA-BRT Behavioral-Analyzer Behavioral-Compiler CA-CP-Advanced \
        CA-CP-Basic CA-CP-Standard CA-Chip-Edit CA-Foundation CA-Frame CA-Hier-Timer CA-Optimization \
        CA-Timer CA-Utils CD-Compiled-Lib-Gen CD-Compiled-Sys-Gen CD-GDI CD-GDII-Link \
        CD-MSSC-Cross-Probe CD-MSSC-Netlist CD-Model-Developer CD-Present-Builder \
        CD-Present-Layer-Gen CD-REX CD-Vhdlgen-GUI CD-Vhdlgen-Gen" ck=29
PACKAGE EFA_Synopsys_3 snpslmd 2019.12 E0F04071D5F9A07CB65A COMPONENTS="COOLRUNNER COOLRUNNER2 \
        COSSAP_adpcm COSSAP_arm COSSAP_bde COSSAP_bde COSSAP_celp COSSAP_chart COSSAP_cw_filter_hdl \
        COSSAP_cw_filter_sds COSSAP_dab COSSAP_dcg_ad21020 COSSAP_dcg_ansic COSSAP_dcg_ariel32c \
        COSSAP_dcg_fe COSSAP_dcg_gc COSSAP_dcg_krc COSSAP_dcg_lsic30s COSSAP_dcg_m96000 \
        COSSAP_dcg_mp COSSAP_ddk_arm COSSAP_ddk_devlp COSSAP_ddk_dsp1610 COSSAP_ddk_hawk \
        COSSAP_ddk_nec COSSAP_ddk_oak COSSAP_ddk_pine COSSAP_ddk_ssp16xx COSSAP_ddk_tic5x \
        COSSAP_ddk_tic5xx" ck=234
"/usr/eda/syn/license/Synopsys.dat" [dos] 206L, 16654C

网友(2012-05-16):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2-07-14):
回复 网友A:

    Right! but Both license are needed, how can I do?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忘了。

网友(2012-08-17):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90994&highlight=taurus1

Locate the chinese instruction ==> replace the content of synopsys.dat using the content from license.dat
Hope this help!
In case PORT error then run ./lmdown -c license.dat
to shut down license. Because the license maybe already loaded into the system.

网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90994&highlight=taurus1""""

Please choose the full link as above!

网友:
LISENCE不正确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来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3-01-29):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看了评论解了

网友:
7楼说得很对,要么就换个lmgrd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3-03-07):
dc_shell:未找到命令

有木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啊?

网友D(2013-04-15):
我启动DC时也报了这个错误,但是估计原因跟楼主不一样,下面分享一下我之前发生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1,报错:“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2,在终端输入:lmgrd -c /home/admin/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也就是license的地址)
3,报错误: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4,这时我们可以关掉license,重新打开应该试试能不能解决问题:输入lmdown 关闭license
5,这时候稍等一两分钟再输入一遍lmgrd -c /home/admin/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如果还是显示“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就再等一会儿再输入。如果等了半天再输入还是同样结果,那就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6,我的情况是过一会儿输入“lmgrd -c /home/admin/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返回的是这个错误:“ Cannot create lock file. Old lockfile exists. errno=13 ”后面会显示出这个文件的地址,我的地址是/var/tmp/里面的一些文件。然后后面显示什么“Permission Denied”
7,这说明有些旧文件被锁住,而当前用户没有权限删除它们。然后我登入root,然后手动删除了它们。我没有彻底删除,只是把它们剪切备份了起来,以防万一!
8,再次关闭license输入:lmdown,然后过一会儿输入“lmgrd -c /home/admin/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9,然后就没报错,可以进DV和DC了。
注:我经常说“过一会儿输入”或许是我的个人情况,因为我电脑比较慢,又用的虚拟机。
希望大家也能顺利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Failed to open TCP port in the license”的问题,但却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请问你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Disabling 9999 license……”的问题解决了,主要是把hostid与MAC地址搞晕乎了,重新生成license后,就没有上面的错误了。虽然用lmgrd没有报出其他任何的错误,但还是启动不了ICC,现在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3-05-19):
没事跟那些老外绕着公园跑跑步。。

网友:
NumDisplay(0xef, KeyVal[0]);

网友:
NumDisplay(0xef, KeyVal[0]);        NumDisplay(0xef, KeyVal[0]);

网友:
7楼正解 帮了很大的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们儿,你能不能把你的license贴出来大家参考一下啊。

求助啊,我都安装到这步:
再输入:lmgrd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启动license管理器结果如下:
15:49:36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15:49:36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15:49:36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root@ubuntu:~#
15:49:36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8.5.0 build 31891 i86_re3) started on ubuntu (linux) (9/12/2011)
15:49:36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15:49:36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5:49:36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15:49:36 (lmgrd) License file(s):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15:49:36 (lmgrd) lmgrd tcp-port 27000
15:49:36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has found no vendor daemons to start
15:49:36 (lmgrd)  (There are no VENDOR (or DAEMON) lines in the license file),
lmgrd exiting.
可是后面启动输入design_vision的时候还是找不到这个命令,其他dc_shell或者vcs也都是找不到这个命令!
为虾米啊。

网友(2013-07-30):
遇到一樣的問題,下了v10的SCL看能不能解決,到時再跟各位回報

网友(2013-11-18):
使用lmdown,确实可以解决! 谢谢!!

网友:
正解!!!  顶一个!!!!

网友:
確實可行~~感謝

网友(2014-02-11):
悲剧 以前可以 不知道现在怎么不行了

网友(2014-04-18):
灰常正确.

网友(2014-06-04):
lmdown也没有解决。我。还是tcp port打不开

网友(2014-09-20):
I have resolved this problem in debian
su root
chmod 777 /usr/tmp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用netstate -tln查看一下些端口号是否被占用了。

网友(2014-11-01):
有一种情况是网络端口不可用,把虚拟机制网络从Host-only改为NAT即可

网友:
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域名服务器找不到,可修改:
打开  /etc/resolv.conf
添加nameserver <你的域名服务器>

网友:
正确答案:This error may occur on newer Linux distributions such as Fedora if the computer's hostname is missing in the /etc/hosts file. To resolve this confirm that the /etc/hosts file has an entry for the hostname of the computer. For example, if the computer's hostname is "license1", you should have the following line in the /etc/hosts/ file:

127.0.0.1                   localhost license1
我直接粘别人的过来,例如我的/etc/hosts文件改成这样可以正常启动
127.0.0.1  localhost  wt
::1        localhost  wt
其中第二行可能是没用的,wt是我的主机名
license.dat这样的
SERVER wt 000c29bf42da

DAEMON mgcld /opt/Mentor/Calibre2013/ixl_cal_2013.2_35.25/lib/mgcld

FEATURE mgc_s mgcld 2024.110 01-nov-2024 0 8E134431F04921A4884A \

        VENDOR_STRING=992E73BE HOSTID=000c29bf42da SUPERSEDE ISSUER="Mentor \

        Graphics 2014" NOTICE="Licensed to hellokity @ " ck=162 SN=58730 \

        SIGN2=508C5BA040E49B1A
。。。。。。。。。。。。。。。。。。。略去很多

反正我是这样解决的,看了这个链接http://www.mathworks.com/matlabc ... en-i-start-the-flex
其实如果你安装linux系统的话,使用默认的主机名会省好多事。

网友:
This error may occur on newer Linux distributions such as Fedora if the computer's hostname is missing in the /etc/hosts file. To resolve this confirm that the /etc/hosts file has an entry for the hostname of the computer. For example, if the computer's hostname is "license1", you should have the following line in the /etc/hosts/ file:

127.0.0.1                   localhost license1

网友(2015-01-10):
回复 网友B:
我输入./lmdown -c .../license.dat后弹出错误:Shutdown failed: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看到了希望你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都装了一周了,还是没搞定呀。。。

网友(2015-03-04):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跟上面回复的同样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2015-04-23):
回复 网友D:

   正好遇到相同的问题,必须顶~

网友(2015-06-30):
直接在license.dat改端口

网友(2015-09-20):
回复 网友E: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11-12):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是怎么关掉其他的license的呢??谢谢啦

网友:
这个好麻烦啊

网友(2016-04-03):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啊,帮我解决了几天以来的大问题,困扰我很久了,真心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他的意思是直接在终端输入:lmdown然后就可以啦~

网友:
直接修改hosts文件的内容,将你系统的hostname 加在 第一行的localhost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2016-10-11):
you maybe need to edit the ".flelxlmrc"

网友(2017-03-31):
這問題還在卡阿
windows 版本怎麼辦啊?

网友(2017-08-09):
回复 网友A:

   很有用,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9-11-24):
执行./lmdown 再重新启动license

网友(2020-12-04):
引用 网友D:
我启动DC时也报了这个错误,但是估计原因跟楼主不一样,下面分享一下我之前发生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1,报 ...

感谢分享,用了lmdown命令后,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启动DC时也报了这个错误,但是估计原因跟楼主不一样,下面分享一下我之前发生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1,报 ...

确实应该过一会输入哈哈

网友(2021-02-02):
灰常感谢,关掉再license再重新开就好了

网友:
我情况: /etc/hosts 文件忘记加 主机名,仅供参考.

网友G(2021-03-20):
引用 网友H:
同样的log,研究了好久总算解决。说说我的问题:
1、重装了系统和虚拟机,导致MAC地址变化。由于license文 ...

lmdown错误,怎么解决啊    Shutdown failed: No SERVER lines in license file. (-13,66)

网友H:
引用 网友G:
lmdown错误,怎么解决啊    Shutdown failed: No SERVER lines in license file. (-13,66)

license文件不对啊

网友(2021-08-10):
引用 网友H:
license文件不对啊

怎么不对了,。dat文件都是按照网上改了啊

网友(2022-07-03):
58楼正解,试过解决了,是我hosts文件写错了。

网友(2024-01-04):
58楼正解,感谢

网友(2024-08-19):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运行了其他的license,或者运行了该版本的license,可能已经打开这个端口,关掉license,重新打开应 ...

确实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24-09-24):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运行了其他的license,或者运行了该版本的license,可能已经打开这个端口,关掉license,重新打开应 ...

搞了几天原来是这里有问题。。。终于解决了!!感谢!!!!

网友(2024-11-18):
58楼正解

网友(2025-05-08):
我把licences文件的端口换了一个,成功了,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