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大信号的讨论

楼主(2011-09-18):
请问一下各位网友对大信号分析的看法
     很多时候,我们在分析运放的时候对运放的带宽进行分析,输入的信号频率往往要小于运放的带宽。在ALLEN的书上面讲比较器的时候,输入信号小的时候,比较器的速度往往从带宽入手分析,而输入信号大的时候往往用摆率来分析。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输入一个频率比运放带宽还高的大信号时候,这个运放还管不管用,说了那么多就是想问 大信号输入要不要考虑带宽,提出这个问题是源于我最近做的一些小电路LVDS,里面有个驱动模块,算是数字电路,数字电路,如锁存器要不要考虑带宽?数字电路如反相器等这些的电路要不要考虑带宽,这个带宽应该怎么测试?
      谢谢大家给意见,问的问题可能有点乱呢,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网友对大信号分析的看法
     很多时候,我们在分析运放的时候对运放的带宽进行分析,输入的信号频率往往要小于运放的带宽。在ALLEN的书上面讲比较器的时候,输入信号小的时候,比较器的速度往往从带宽入手分析,而输入信号大的时候往往用摆率来分析。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输入一个频率比运放带宽还高的大信号时候,这个运放还管不管用,说了那么多就是想问 大信号输入要不要考虑带宽,提出这个问题是源于我最近做的一些小电路LVDS,里面有个驱动模块,算是数字电路,数字电路,如锁存器要不要考虑带宽?数字电路如反相器等这些的电路要不要考虑带宽,这个带宽应该怎么测试?
      谢谢大家给意见,问的问题可能有点乱呢,哈哈

确实有点乱
对于模拟电路,输入信号肯定不能超过opamp的GBW(不是bw),否则opamp还有啥用,大信号更需要小于GBW,没有Loopgain,distortion估计大的难以接受,数字电路更多考虑time domain,用带宽分析就是自找麻烦,其实数字电路都是nonlinear根本就没bw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