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迟滞比较的带宽问题

楼主(2011-09-18):
请问如何一下像迟滞比较器这样的电路,带有正反馈的,如何仿真他的带宽问题?他的域值比较问题会不会对这个带宽产生影响?

网友:
加正反馈后,是非线性电路了。我是先把正反馈去掉后再做带宽分析。仅做参考。

网友:
正负两个状态都做一次。最后再根据实际的应用情况看哪个结果更为重要。

网友(2011-12-13):
仿真得到Sampling function(或Impuse sensitivity function),再转化为带宽.
楼主到IEEE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