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gery模拟IC考题求助!!!

楼主(2011-09-18):
就是这样啊,不会做啊。。。求解答啊。。。

楼主:
自己顶下啊。。。

网友:
同问 如何求系统失调?

网友:
第三题是问哪个是正输入端,啥意思么?

网友:
大概是这样吧:

按照下图中Allen对管子的命名顺序

第一题从原点往外按顺序零极点分别是:

左平面主极点 1/[ (ro2||ro4) * gm6 *  (ro6||ro7) *Cc ]       增益-20db 相位-90度
右平面零点 gm6/Cc                                                        增益+20db 相位-90度
左平面次极点gm6/(C1+CL)                                              增益-20db 相位-90度

第二题系统误差是(Vgs3-Vgs6)/[gm1 *  (ro2||ro4) ]

第三题楼主图中标的第一级运放的负端是二级运放的正端

感觉出题的人没把意思表达好,例如题图输出怎么接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概是这样吧:

按照下图中Allen对管子的命名顺序

第一题从原点往外按顺序零极点分别是:

左平面主极点 1/[ (ro2||ro4) * gm6 *  (ro6||ro7) *Cc ]       增益-20db 相位-90度
右平面零点 gm6/Cc                                                        增益+20db 相位-90度
左平面次极点gm6/(C1+CL)                                              增益-20db 相位-90度

第二题系统误差是(Vgs3-Vgs6)/[gm1 *  (ro2||ro4) ]

第三题楼主图中标的第一级运放的负端是二级运放的正端

感觉出题的人没把意思表达好,例如题图输出怎么接地了

楼主题中没给一级放大器结构,应该是和一级放大器无关
输出接地说明是current output,non-dominant pole could be removed from bode plot
systematic offset 应该考虑第二级gm,rds, Ibias的statistical variation.
第三问实在想不出到底想问啥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设输入为0时,输出电压为VDS0,系统失调输入电压即为(VDD/2-VDS0)/Av。

网友:
出题的人掉自己的思维里了,问的不清不楚的,你直接跟他讲你题目搞错了,肯定录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推导一下怎么求得系统失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输出接地是我画的,是铅笔画的。。。

网友:
(VD3-VD4)除以第一级运放的增益就行了,按照offset的定义来算

楼主:
大概是这样吧:

按照下图中Allen对管子的命名顺序

第一题从原点往外按顺序零极点分别是:

左平面 ...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肯定是不对的。。。题目没有把GM画出来,你这样做题,肯定是错的。。。

楼主:
回复  brigtitt

    假设输入为0时,输出电压为VDS0,系统失调输入电压即为(VDD/2-VDS0)/Av。
引用 网友B:

   输入失调电压的定义是当输出电压为0时,输入电压的大小。。。

网友:
这道题我也做了,果然是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