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求一个单端运放的系统失调电压?

楼主(2011-09-18):
rt,在不考虑器件失配的情况下,在双入双出完全对称的运放系统失调电压应该没有吧,那对于双入单出运放该如何求系统失调电压呢? 比如说最简单的差分对有源负载运放如下图这种。

网友:
current mirror vds, second stage vth, Ibia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关于Vos的参数表达式,还有就是怎么推出这个表达式的呢?

网友:
主要看他的静态直流工作点,还没见过你这种结构的差分运放

网友:
第二级一般要加一个源随吧,不然输出摆幅会变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