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运放的仿真,谢谢

楼主(2011-09-18):
一个全差分运放,输入为VIP,VIN,输出为 VOP,VON
运放外接有CMFB模块。

请问 Common-Mode AC Loop Gain   和    Differential AC Loop Gain 该如何仿真,

请教下相关的 测试电路 test bench 搭建, 以及仿真时的,输入信号如何。

谢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有具体明白,能稍微具体说下吗,谢谢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analogLib里面有个cmdmprobe,具体用法参见spectre userguide

网友:
hspice run diff amp
在 option 有個要設

否則 boad diag sim 會 gain=0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太明白,能具体说下吗? 谢谢了

网友:
hspice

.option acout=0
算 差動 放大

detail 看手冊

网友:
分别搭建不同的环境就对了,要哪种增益,就对谁加小信号,注意工作点一定要和实际情况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你有好的资料关于运放仿真的吗?

网友(2011-12-16):
I provide my simulation option example for you
as the following
****** v(ip),v(in) are input differential signal
****** v(op),v(on) are output differential signal
****** note if we wish to get vdb(op,on)=20log((v(op)-v(on))/(v(ip)-v(in))
****** then .option acout must be set to "0"
****** if .option acout set to "1" then  vdb(op,on)=20log(v(op)/v(on)
.option acout=0   *** correct setting
.probe ac   vdb(op,on)   ****to get vdb(op,on)=20log((v(op)-v(on))/(v(ip)-v(in))
*.option acout=1    *** error set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