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异步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比如我对一个cnt初始化
我需要在复位信号来时复位为0,不复位时在enable为1时,希望设置值cnt_set变化时能立即使cnt变为cnt_set的值而不受时钟控制。
复位时设置值也为0.
于是做如下设计:
wire cnt_rst;
assign cnt_rst=rst_n & (!enabl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nt_rst)
begin

if(!cnt_rst)

      cnt<= cnt_set;

        else
              …………
end
仿真出来的结果是复位不正确,若把cnt_set改为一个确切的值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异步复位值必须是一个确定的值么?不能是设计中的一个量吗?

然后又做了一种尝试
wire cnt_rst;
assign cnt_rst=(!rst_n) | load_en;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cnt_rst)
begin

if(cnt_rst)

cnt<= (~rst_n)?7'b0:cnt_set;
        else
            …………
end
这样仿真正确了,但可靠不?感觉毛刺很严重,这种设计能拿出去流片么

网友:
不是必须是固定值,但是这不是好的做法,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最好还是按固定值来做。
其次,“设置值cnt_set变化时能立即使cnt变为cnt_set的值而不受时钟控制” 我不太理解什么设计需要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变量的值是由外部mcu按照协议写入的,相当于对其初始化。

网友:
你这样的code合成不了吧……
异步reset后就应该是一个固定值,异步reset值可选的器件我没见过……
reset信号本身一般也不推荐随便采用几个信号的组合逻辑。
建议楼主再想想别的实现方法吧。

网友:
为什么不用异步复位和异步置位呢?
综合库中应该有同时带异步复位和异步置位的D触发器吧。
你看下这么写行不?
always @(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posedge set)
begin
  if(rst_n==1'0)
    cnt=7'b0;
  else if(set==1'b1 && enable==1''b1)
    cnt=cnt_set;
end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用其他的方法实现了。
不过这个问题倒让人学到不少知识
如四楼所说,确实合成不了,硬件电路不允许
代码始终只是电路的翻译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