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各位大侠解除小弟的疑问

楼主(2011-09-19):
在TSMC的65n的工艺中,有四个tluplus文件,*rc_best* *cworst * *rc_worst* *cbest*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tsmc的文档里面有的
worst 肯定是比best 要悲观,比如RC很大

rcworst 偏电阻类型, cworst偏电容 ,  具体说明忘记了,
就是描述某些线的类型,  有的偏电阻,有的偏电容,

signoff的时候有可能都做, 一般来说cworst 比rcworst要悲观,
cbest比rcbest悲观 ,
可以各个corner拿来测试验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能不能把你的那个资料发给我啊

网友:
不记得哪里看过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