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遇到过ss corner 85度比ss corner 125度性能还差的吗?

楼主(2011-09-19):
如题问,仿离散时间delta-sigma时碰到这样的问题,觉得很奇怪,ss corner 125不应该是最差情况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工艺吧,有时候ss -40度最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该以哪个为准呢,还是说仿真时把这几个点都看一下?~

网友:
回帖赚分,与你电路设计有关,一般线路SS-40较差,但并不是说你其他的corner就不管了,任何不能接受的结果都要看为什么,并解决然后重做所有corner,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网友: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赞同

网友:
seems you have some leakage at 125, which improves circuit performance. But it's dangerous since those leakage is not well controlled.

网友:
为什么125一定最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