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数码相机电池该如何使用?

楼主(2011-09-19):
数码相机电池该如何使用?

    没有电池的供电,再好的数码相机也是等于废物。因此电池可是数码相机中必不可少的配件之一。电池谁都使用过,但使用的方法是否正确可就不得而知了。

    首先在选购电池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与你的数码相机相匹配的电池,如果电池不匹配即使能够安装到电池仓中,也会在拍摄进行到刚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没电的尴尬。亦或是能够安装进去,但是根本就没办法开机的局面。一般数码相机都需要充电电池来供电,如果仅仅是普通电池很可能是连开机这一步都不能实现。这时相机就会自动提示你“请更换电池”。所以在选购的时候就不要吝惜几十元的花费了,一定要选择充电电池,若是能选购到与相机一同出厂的原厂电池就更加完美了。

    说完了选购,我们再来谈谈电池的保存和携带方面的注意事项。刚刚买回来的充电电池一般电量很低或者无电量,在使用之前应该进行充电。充满电后的电池很热,应该待冷却后再装入相机。为了延长拍摄时间,拍摄过程中应该尽量不使用LCD取景器;减少光学变焦的次数;减少使用闪光灯的次数;要注意电池绝缘皮的完整性,一旦发现有破损应该用透明胶布粘牢。

    在使用时要尽量节省电池用量。首先是尽量避免使用不必要的变焦操作,如果实在要变焦,建议以移动相机的位置来得到相同的变焦效果!其次是避免频繁使用闪光灯,闪光灯是耗电大户,若非迫不得已最好不要使用。再者在调整图像时最好使用取景器,而不要使用LCD显示屏。LCD显示屏的能耗惊人,所以最好少用,因为普通的拍摄工作通过取景器就可以完成。当然也不能为了节省电量就将它封杀,比如在近距离拍摄时LCD显示屏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最后是记得在不使用数码相机的时候将其关闭。

    当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后,还要对电池进行必要的清洁。很多人可能只注重数码相机镜头和机身的清洁,却从来没有想过对电池也要进行清洁。为了避免电量流失的问题发生,一定保持电池两端的接触点和电池盖子的内部干净。如有需要,可使用柔软、清洁的干布轻轻地拂拭。绝不能使用清洁性或是化学性等具有溶解性的清洁剂,像是稀释剂、或是含有酒精成分的溶剂来清洁数码相机、电池,或是充电器。

    在给电池充电之前,最好使用柔软干布清洁电池两端的接触点,尽量让电池两端接触点保持干净,这样就可以确保电池可以完全地充足电量。如果电池的电极有出现氧化的情形时,需将其擦拭掉,如果是严重的氧化或脱落的情形时,应该立即更换新的电池。

    在充电过程中要注意使用正确方法充电。最好使用原厂的充电器和电池,这将有助于电池寿命的延长。对于充电时间,则取决于所用充电器和电池,以及使用电压是否稳定等因素。如果是第一次使用的电池(或好几个月没有用过的电池),要记住,锂电池的充电时数一定要超过6小时,镍氢电池一定要超过14小时,否则日后电池寿命会较短。一般需经过数次充电/放电过程,才能达到最佳效率。

    若电池还有残余电量时,尽量不要重复充电,以确保电池寿命。如果你对一节镍氢电池充电,只充了一会就停止充电,然后再对它充电,这样做的话是不会将电池充满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记忆效应”,这种效应会降低电池的总容量和使用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储电荷会越来越少,电池也就会用得越来越快。

    最后,如果打算长时间不使用数码相机时,必须要将电池从数码相机中或是充电器内取出,并将其完全充电,然后存放在干燥、阴凉的环境,而且不要将电池与一般的金属物品存放在一起。因为电池长时间存放在数码相机或是充电器内,可能会造成漏电,并且造成损坏等问题。为了避免电池发生短路问题,在电池不用时,最好给其加上保护盖再保存。存放已充饱电的电池时,要特别小心,不管是哪一类型的电池都一样,一定不要放在皮包、衣袋、手提袋或其他装有金属物品的容器中,要单独存放,这样才能避免电池被损坏或是电池损坏其他物品的可能。

网友:
版主果然不凡!

网友:
 en,很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