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bandgap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如图的bandgap,op gain 70db  仿真结果vo只有0.2v,三极管都没有导通,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谢谢大家帮说说。

网友:
需要启动电路

网友:
来赚分回帖,不知道你的 仿真结果vo只有0.2v是做什么仿真?Tran?Op?,Tran的话如上,增加启动电路,Op的话应该能得到你要的工作点

网友:
没有看到启动电路。
另外,PNP比例为1:4,如何匹配?电阻宽长取值,是否太小了一点,如何匹配?
Trimming不需要吗?OPAM的电流偏执从何而来?自偏置吗?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量太少!

网友:
1. 注意环路反馈是否正确;
2. 自偏置电路正反馈端应引入注人电流,加启动电路

网友:
现在1:4的挺多

网友:
只看DC点是不用启动电路。你查一下你OPAMP有没有问题。

网友:
貌似看楼主的图是反馈接的不对啊。bandgap中存在两条环路,一条是正反馈,而另一条是负反馈。环路稳定的话必须满足负反馈比正反馈强。把Vin+和Vin-调换一下应该就好了。拉扎维书上有地哈

网友:
反了。。。。
现在都1:4了?

网友:
1:4有什么好处???

网友:
Op1 出问题了

网友:
第一 运放的正负端接反了
第二 运放的结构看不到,所以没法说

网友(2011-11-01):
反馈接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