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 40nm 65nm 90nm 和 0.18um 間 analog 差多少?

楼主(2011-09-19):
以前只做到 0.18um  最多 shrink 0.13um

那一些 SOC 使用到 65nm  90nm 下 ,
analog or I/O 還是使用 0.18um or  3.3v ??

還是有直接使用 65nm LV 做analog design ??
break down 電壓 應該很低下 analog 該如何 design ?

還有 layout 是否要考慮 OPC rule ?
fully layout 是 layout 自己畫 opc rule 嗎 ? 還是使用 tool 加 ?

网友:
等高手分享经验。

网友:
在90nm, 55nm还是有3.3v 5v MOS的。 而且多数analog还是使用这些MOS. 象PLL, RC Oscillator可以使用1.2v MOS.

楼主:
那 40nm  65nm  會有 gate leakage 嗎 ??
如做 analog design

65nm nmos Vth 是多低阿 ?

网友(2012-01-06):
65nm 90nm IO 还有直接用3.3VIO和2.5VIO

网友(2012-09-07):
请问下你们说的IO电压能否在同一芯片内同时实现2.5V,3.3V,1.8V,如果能实现,请问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2013-07-23):
在同一个芯片内当然可以有不同的IO电压

楼主(2014-05-07):
Intel 好像在ATOM CPU 有 low threshold mos ..這類會可以使用在ANALOG design ?
因為以前有人說  low vth native_Nmos   (如一般 vt=0.6  native nmos  vt=0.2~0.3v)
不但 area 大還可能漏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