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可综合且适于高频的ip

楼主(2011-09-19):
最近在用dc综合or1200,从opencore上下的2011.7.11的最新版,时钟频率在200mhz时没有时序违例,但是要是设为500mhz,时钟违例很严重,set_false_path后没有有效地改善,主要是DSP模块里的乘法器的模块的问题。如果我想找一个能在500mhz上跑的十万或者百万门级的ip核,除了opencore(感觉上面还是fpga用的ip核比较多),还有什么开源的获取渠道吗?亦或者or1200可以跑到500m吗?PS,本人主要是做后端的,所以想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好进一步进入正题。

网友:
你用啥工艺都不说就说要跑到500m。65nm和 .13综合结果就不一样。

网友:
看多少工艺的, 开源的质量一般没有付费的好吧,

ARM, GPU等 45nm下跑500Mhz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说了 是65nm工艺

网友:
65有可能跑不到500Mhz的,不过看具体情况了,

楼主:
版主的具体情况指的是哪些?能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