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后仿结果和前仿不一致,应该考虑如何dbug

楼主(2011-09-19):
如果后仿结果,和前仿的结果不一样,一般该考虑如何debug啊。
使用的VCS,后仿的时候,内部的信号都看不到了。
有经验的人传授一下自己的经历,不胜感激~~

网友:
先看时序分析的报告,看看有没有时序违例的地方,也可以看看仿真报告,一般会提示那些信号之间出现时序违例,然后再考虑后面的做法,是优化代码还是优化测试平台的激励,可以把激励创造的带一些延时来模拟实际的情况,不过这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建议点进去,一直到reg类型信号,再通过wire把该信号拉出来,就可以抓波形debug了,写测例时要考虑前仿、后仿测例的兼容!

网友:
可以看模块接口的地方,一般都不会改变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