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振荡电路的tran仿真模式(liberal moderate conservative)

楼主(2011-09-19):
仿真pierce振荡电路(32K)时,(tran仿真)没有设置maxstep的情况下,liberal:不起振; moderate:可以起振,波形比较理想;  conservative:不能起振;吧maxstep设置到100nS时,liberal:不起振; moderate:可以起振,波形比较理想;  conservative:可以起振,起振时间稍比moderate长;

请问各位,振荡电路应该使用哪一种errpreset模式仿真?为什么?

以下是我搜索到的一点说法,我没看明白。
对振荡器的仿真而言,仿真参数设置不当,往往可以起振的电路也看不到振荡结果。其中
积分方法和仿真参数起了重要作用。spectre有三种预设误差设置:liberal, moderate, 和
conservative[3]。

因此对于振荡器的仿真而言,errpreset应选择使用traponly积分方式的moderate,以避
免出现因为仿真设置出现的不振荡。

来源:http://duoyun.info/analog/Cadence.pdf

eetop上面也有帖子这样说:
其实关键就是算法的问题。conservative是收敛性最高,精度最高的一个算法,但是不适合仿真震荡电路,moderate是一个折中算法,而liberal是收敛性比较差,一般仿真振荡器用这个算法,所以在仿真这种基准电压(精度比较高)的时候建议用conservative,moderate可能会有问题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34810

网友:
一切以conservative说了算,如何要流片的话。
另外注意电容的初值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回帖赚分,从单词的意思就知道一定是conservative,高精度意味着真实

楼主:
   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只是看了有别人说conservative不适合仿真振荡电路。想听听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切以conservative说了算,如何要流片的话。
另外注意电容的初值设置是否正确。

most of time, conservative is more accurate but not always.

by default, conservative uses gear2only integration method, which overestimates stability and damps oscil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oderate uses trapeonly integration method, which might be better combination for oscillator and high Q filter sim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for your opinion^_^请问在什么资料中有相关内容?

网友:
moderate 仿真 振荡器 必须的, conservative 不适合振荡器仿真, 工具的算法问题

网友(2015-09-24):
回复 7# zjzhang1124 请问一下 选择 conservative 和 moderate 在仿真文件PSF大小上差距很大,是什么原因呢?只是因为精度不一样,采集电路数据不一样,画图采集的点个数不一样么?

网友(2017-03-21):
请问一个电路如果同时有 电压基准源和震荡电路,该采用什么errpreset呢?

网友(2017-07-01):
同意 7楼的看法

网友:
对于9楼的问题 ,其实 工具没我们想的那么“蠢”,无论你是仿真基准电流 还是振荡器,其实在errpreset这个地方,没必要选择,三个都不要点,然后进option去选择 maxstep和step就行,因为振荡器会默认选择moderate,如果存在不收敛的情况 请参考warning的具体提示 再去 anasys里面设置相关参数 比如 trap或者gear等等

网友(2023-05-08):
我最近在仿真一个小型的振荡器,就是出现了楼主讲的这个问题(十年多了hhhh)
我就是maxstep和step需要自己设置,设置小一点,要不然不起振。至于精度,选的高精度,因为之前学长让那么选的。如果不设置步长,不管哪个选项都不起振。

网友C(2023-08-15):
用conservative模式,手动修改积分模式为trap或者traponly

网友D(2024-04-08):
引用 网友C:
用conservative模式,手动修改积分模式为trap或者traponly

请问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tran仿真,打开advance option就有积分模式选择

网友(2025-07-04):
我仿真电流,Conservative无三角波震荡,但是moderate就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