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电流分析

楼主(2011-09-19):
各位大牛,我想对综合后的网表进行不同输入下的瞬态电流进行仿真,应该使用什么工具啊?
也就是我有综合后的网表,工艺库,试图仿不同输入下的瞬态电流
一直琢磨这个问题,不知道使用什么工具,希望大家帮助,多谢了!!!

楼主:
比如一个乘法器电路,我怎么可以仿动态功耗呢

网友:
一般就是写testbench做动态仿真吧,

倒出VCD、SAIF文件给后端工具可以做动态功耗分析

多写几个测试激励向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