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port名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19):
DC综合时会出现port名为"\B[6],我在接下来打散DW01模块是报错:
Base of subscript operator \B[6]  must be a vector. (VER-194)
有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module RXBAND_CTRL_LV2_DW01_add_1 ( A, SUM, \B[9] , \B[8] , \B[7] , \B[6] ,
        \B[5] , \B[4] , \B[3] , \B[2] , \B[1] , \B[0]  );
  input [10:0] A;
  output [10:0] SUM;
  input \B[9] , \B[8] , \B[7] , \B[6] , \B[5] , \B[4] , \B[3] , \B[2] , \B[1] ,
         \B[0] ;
  HVT_CLKXOR2HDV1 U8 ( .A1(\B[6] [6]), .A2(A[6]), .Z(n8) );

网友:
change_names -rule verilog -hier

change以下naming sty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的脚本中有"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archy"
但好象没起作用.
我让它先把脚本运行完,然后再执行一遍change_names,
在生成.v,好象就好了.

网友:
在write .v之前用一遍就行了,

网友(2014-05-27):
它自己的命名规则 \表示是最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