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90nm以及以下工艺的Multi-Corner的问题

楼主(2011-09-19):
浏览坛内大大关于MMMC的帖子, 有一个具体问题, 相比90nm以上工艺, 90nm以及以下工艺时这个“Multi-Corner"到底有多少“corner”要分析?

Fast = Min = Best (三种不同叫法, PVT一样)
Slow = Max = Worst (三种不同叫法, PVT一样)

这不还是两个主要corner:Fast/Slow (或者 Min/Max 或者 Best/Worst) 吗?

如果使用SOCE, 不同PVT下RC值的变化描述在什么tech file里, LEF吗?

网友:
MMMC : multi-mode multi-corner
multi mode 不谈了,就是多个模式, func,scan, mbist等,一个模式一个sdc

corner = RC corner + lib corner
RC corner以tsmc为例子,有cbest , cworst , rcbest , rcworst , typical 5种,
体现在extract的techfile里,比如Starxt,qrc的, tluplus,captable等,

lib corner有很多, tsmc的stdcell一般是7种:
wc  : worst case
wcl  : worst case low temperature ( -40C)
wcz : worst case zero degree,
bc : best case
lt : low temperature best case
ml : max leakage case
tc : typical case

因为90下有个低温反型效应,所以WCL 是多出来的,

楼主:
感谢版主。 RC corner 仅仅体现在 extract tech file 中吗(抽spef用吧)?如果不让PnR Tool吃进去 , 如何做MMMC driven PnR 呢? 给PnR 用的 RC tech file才是关键啊?

网友:
如果PNR 工具不吃 各个corner的RC tech file,那就只有lib不一样了,

和signoff的时候还差的远,

rc corner当然主要就是体现在各种rc extraction 方面,

网友(2015-07-29):
先盯着 wc + lt,

然后 是 rlt ,ltw

最后是 wl , rwc , rwl, ml

网友(2017-03-06):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网友(2017-05-18):
corner = RC corner + lib corner,
RC corner有5个,lib corner有7个,那conner总数是5*7=35个吗?
还是说worst case的lib Corner只对应worst的RC corner?

网友:
corner = RC corner + lib corner,
RC corner有5个,lib corner有7个,那conner总数是5*7=35个吗?
还是 ...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卡那么多,比如wc corner下的violation以setup为主,那就卡wc+rcmax就可以了。wc+rcmin这样的组合没什么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问,请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二行与第三行的缩写分别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