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DO带负载不稳定,怎么办?

楼主(2011-09-19):
整个LDO仿真,负载剧变时,输出波形变化很大,输出管的尺寸增大了,仍然出现这种结果,有没有人出现这种情况的阿?

网友:
plots? circuits? first show something before others answer

网友:
从你的提问来看,你对这个LDO小系统不是很熟悉,想想楼上的话再问吧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贴图了,现在补上.为了防止振荡,使用的很简单的结构,补偿也只使用了米勒补偿.调整管的尺寸已经很大了,但是带负载性能仍然不是很好.

楼主:
望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
环路增益,稳定性有问题吧,贴个dB图来看看呢

网友:
运放给的直流偏置是多少啊?给的不好就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貌似是的,我的运放的偏置才给了不到0.5,现在加大了效果好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 显然 没设计过电路啊

网友:
把你运放的环路增益贴出来看看,从你的图上看,好像不是很好吧!

网友:
不是环路增益的问题,是SR的问题,加个输出级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的,我才做了一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环路增益我仿了很多次,相位裕度还是够的阿,就是管子尺寸大了后,带宽变得很低了,不知道别人出现过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
看样子不是稳定性的问题,而是速度不够:或者是小信号的带宽窄,或是大信号的SR不够,增大自身电流对这两方面都有改善,但要想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还需仔细分析。

网友:
想必GBW很小

网友:
老实讲,看到这个电路有点晕,不像一个能很好工作的架构,reference用Vgs?驱动级完全没电流能力,怎么可能会有好的瞬态响应,再加上密勒补偿,第一级输出电容增大,更是降低了负载瞬变能力,大信号完全不合适。不知道说啥了,还是多看看书,看看paper,相信你会把电路都改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教,我这篇的结构直接就是IEEE上搬过来的,这么简单也没办法啊,要用在RF环境下,怕振荡,刚才试了一下ALLEN的current boosting,瞬态响应增强了不少。

网友:
同意,不是稳定性的问题
这种内部补偿的LDO,
瞬态响应就是个悲剧
带宽是最大的制约因素,由于输出极点是变化的,主极点比较低;两级结构增益也是不是很大,所以带宽很难做上去
提高瞬态响应有几个方面
1. 增加运放电流,基本上电流越大,效果越好,但是随着电流的增加,效果会越来越小
2. 增加输出pmos的width,不过这个不是线性的,有一个最优的尺寸,width小的时候,环路增益小,但是运放负载小,width大的时候,环路增益大,但是运放负载大
3. 输出电容,减小输出电容,可以增大次主极点,但是小的电容,对peak电流的抵御能力又会降低,所以这个电容也是一个折中的设计

当然会有一些办法来提高速度
比如,动态补偿,boost电路

网友:
环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18#回复比较中肯。
我建议你看看你具体的负载情况,频率高的话,直接加电容平抑波动;
频率低的话,用响应快的电路比较合适。

网友:
18楼的讲的很深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瞬态主要由GBW和SR决定,通常SR起主要的限制。由于你的EA本身能够提供的电流有限,如果要想增大SR,考虑增加一个瞬态增强模块(有各种各样的paper)。或者将修改你EA结构,比如对称的OTA。另外米勒补偿本身就会使SR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