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怎么找到一个cell?

楼主(2011-09-19):
Warning: In design 'RSSI_ENABLE_LV2', cell 'C750' does not drive any nets. (LINT-1)
我怎么能找到C750这个cell?(RSSI_ENABLE_LV2不是顶层)

网友:
get_attribute [get_cells  C750] ref_name

网友:
回复 网友A:

    cel name 是unique的 不用reference name的

网友(2015-11-22):
reference name 和 cell name 的具体区别是什么?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ference name是例化之前的,调用的模块。cell name是例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