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calculator digits?

楼主(2011-09-19):
If I enter 1.0/3 in the Cadence calulator, I get 333.3E-3  instead of  333.33333E-3 or more digits
How do I specify how many digits to display ?

aelPushSignifDigits(8) doesn't work

anyone can help me ? thx

网友(2011-12-27):
在.cdsenv里面加

wavescan.calculator   significantDigits   string  "8"

或者在.cdsinit 里面用SKILL命令

envSetVal("wavescan.calculator" "significantDigits" 'string "8")

楼主(2012-02-24):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2013-08-15):
设置过了,calculator里面也显示是8位,怎么table里面出来的数据还是只有4位有效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