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PLESS LDO 的IP测试问题

楼主(2011-09-19):
设计了一个CAPLESS LDO 的IP,仿真结果表明外接能承受最大20P的负载,由于将输出极点作为次主极点,因此外接电容大了以后,次主极点向带宽内移动,导致大于20P以后输出出现振荡。

      本来小于20P的负载也是满足设计要求的。但是由于我做的是IP,需要流片会来单独外加示波器测,而示波器探头带有几十P甚至上百P的寄生电容,因此如果用示波器测量的话输出必然振荡了。

      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法子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怎么隔离掉这个示波器的探头上的寄生影响呢?不甚赐教!

网友:
如果这种寄生参数不考虑进去
那做capless LDO 也没用了。
封装,应用时存在各种寄生。要考虑全一点。

网友:
在输出加个buffer就行了。

网友:
20P 负载 就振荡的LDO 没必要测试了,  没有啥价值

网友:
Capless 实际要求是负载从几P~1u都能稳定才是好的

网友:
20p确实小了点,怎么也要保证nF级别的负载电容稳定性。楼上说在1uF的capless都能稳定,可不可以给介绍一下做法,谢啦。

网友:
我很奇怪,为什么你的LDO,>20p就不稳定了,不知道你的架构如何,但是输出几点移动在LDO设计中是不可避免的,要有适当的补偿电路才能完成设计

网友:
20pf,太小了

网友:
capless 至少0-100或者200p没问题才行。

楼主:
OK,谢谢大家,当初为了追求大带宽,所以做小了,现在做到了可带载300P

网友:
how lager the load capacitance isfor capless LDO of digital circuit?

网友(2012-04-30):
Let me see this

网友(2012-12-07):
用有源差分探头

网友(2013-05-03):
CAPLESS的负载一般要设计到200p吗?

网友(2016-06-15):
楼主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SOC中的capless LDO负载电容为40p,用探针测试时会振荡,楼主后来怎么测试的,能告诉我下吗,谢谢楼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uF cap loading for capless LDO? It seems not possible.

网友(2020-05-21):
capLess LDO  设计需考虑 无载 0ma +有载 10ma?  不过SOC应该一直有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