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子的mis

楼主(2011-09-19):
小弟新生,想问一下MOS管里面有nmos3v,nmos3v_mis,这两种管子有什么差别,我大概知道有一个有失配 ,但是想请问一下这个失配是怎么加进去,仿真的时候会自动加上去,还是要自己重新设置参数呢?

网友:
为了不让你悲剧,我顶顶!
其实这个PDK或者spice文档里都有说明的,一般是用来做mismatch和monte carlo仿真用的,你进model文件里看看具体哪些不一样就知道他改了什么。